protel dxp 中怎么切割内电层

楼主(2008-04-15):
应该在place菜单中啊,好象和99不同了,没有搞定,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ad6下面只要在上面画个线,就是阴片。

dxp下面忘记了。

楼主:
dxp和ad6差不多的,应该。

pk.kong 能详细点不, 在哪画线,我好象都试了哦,
两个电阻,是插件式的,  在vcc层把他们连起来或者 圈起来,还是有飞线,显示没有连接上。

网友A:
正如你说的,用线封闭起来的区间,双击就可以设置网络。

没有设置那部分就是原来的网络。

网友B:
lz刚用dxp?

快捷键 p l
就是画线

楼主:
好象是勉强解决了,

一画线就自动跳到top层了,根本没办法在vcc层画啊,会自动跳到top层。
于是只好关闭规则,在top层画线,然后修改线的属性为vcc层,双击,修改铜片网络。

网友A:
你用的不应该是导线,而是另一种线,那种线没有电气性能

楼主:
哦谢谢了呵呵 从来没有用国那种line,一直用交互布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