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尺寸问题

楼主(2008-04-19):
各位大师,我有一份图,是不规则图形.不是PCB格式的.
要用PROTEL画出它的样子,尺寸完全一样,应该怎么画,谢谢.

另外,220UF/10V的电解,最小的贴片封装是多少?有没有1206的封装?
     4M的晶体振荡器,有没有像插件电解电容那个样子的,谢谢!

楼主:
RE

呀,怎么没人帮忙呢?再顶!

网友A:
RE

可以先用AUTOCAD画好边界,然后再导入PROTEL,220UF/10V的电容。好像钽电容1206的有,4M的晶体振荡器,感觉应该有啦,自己没用过

网友B:
可以先用AUTOCAD画好边界

网友C:
楼上朋友说的是最好的办法。

99不知道好不好导,ad6是直接导入就可以了哦。

网友D:
re

99也一样好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