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双面PCB板上的过孔最小直径可做到多小?线

楼主(2008-04-21):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双面PCB板上的过孔最小直径可做到多小?线宽多少?

最小线宽(Mil) 3/3 允许局部区域有2.5Mil的线。
 最小间距(Mil) 3/3 允许局部区域有2.5Mil的间距。
最小焊环(Mil) 过 孔: 3Mil 余环是指孔边到焊环最外边的距离。 器件孔:7Mil
最小孔径:0.1mm 指成品孔。
最大板厚 单、双面板 3.0mm 多层板 6.0mm
最小板厚 单、双面板 0.15mm 多层板 4层:0.6mm;6层:0.8mm;8层:1.2mm;10层:1.6mm
最大尺寸:单、双面板 992 x 992mm 多层板 992 x 992mm 线到板边距离 铣外形:0.25mm V-CUT: 0.4mm
最大层数 20层 阻焊 绿油窗(Mil) 2/4 1.指单边;2.为保证绿油桥或避免露线允许2Mil. 绿油桥(Mil) 6 指IC管脚之间。 颜色:绿色、黄色、红色等。 字符:最小线宽(Mil) 5/8 颜色:白色、黄色、黑色等。
表面镀层:喷锡、电镀镍/金、化学镍/金等。 镀层厚度(微英寸) 工艺 镀层类型 最小厚度 最大厚度 全板镀金 镍层厚度 100 150 金层厚度 1 3 化学镍金 镍层厚度 100 150 金层厚度 1 3 镀金手指 镍层厚度 120 150 金层厚度 20 40 孔内镀层(微米) 铜层厚度 20 25 底铜厚度 内外层铜厚(oz) 0.5 5 成品铜厚 外层 1 5.5 内层 0.5 5 绝缘层厚度(mm) 0.12 ---- 线宽/间距(mil) 最大铜厚 4/4;4/5; 0.5oz 在保证间距的情况下线宽不能低于要求值 4/6;5/5;6/5 1oz 5/6;6/6 2oz 6/8;7/8;8/8 3oz 8/10;9/10;10/10 5oz 板材类型 FR4;铝基;聚四氟已烯;纸板;Rogers4003 (PPC:4403) 板外形公差:±0.1mm;成品板厚公差:((板厚在0.2-0.5mm) ±0.05MM(板厚<0.8mm=± 10%;(板厚≥0.8mm)± 8% 以上公差如果取单边值(+或-),其公差段应为双倍公差值(如:板厚<0.8mm +20%或-20%。阻抗控制的范围:±10% (有阻抗测试仪)。

我公司可以生产以上生产能力的PCB板,双面板可以做到上面的工艺能力.如有PCB板需求,请同我公司联系.E-MAIL:szlinpcb@126.com

网友C:
0.1MIL@protel

网友D:
和厂家有关

和PCB厂家的工艺能力有关,详细要去咨询给你做板的PCB厂家

网友E:
一般厂家线与线间距6mil合格率高,过孔25mil较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