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元件的焊盘孔做成非圆形

楼主(2008-04-22):
以前都是自己画出来后再跟做板的厂家说明~!~

能不能象普通的元件孔一样直接做好呢?>??

网友A:
圆的孔好加工,还能做成方的吗,那样怎么加工啊,用凿子

呵呵  开玩笑 ,我不知道还能做其它孔的焊盘
学习了

网友B:
为什么要非圆形啊

圆的焊起来不是很方便的.方的加工也困难

楼主:
有些特殊的期间,引脚不是圆的

而且一般都是薄片形,要是做成圆形直径会很大,所以要根据引脚的实际形状做了 ~!

网友C:
pads里面有Slotted选项,可以设置长度角度等参数

楼主:
音乐乐乐

pads里面有Slotted选项,可以设置长度角度等参数

没有找到呢.可以说得清楚点吗 ????

网友D:

在属性里有的
双击焊盘就出来了

网友C:
是啊,焊盘属性里面有

网友E:
焊盘孔做成非圆形可以啊

画一个孔径为0的焊盘,然后在机械层开孔
我就这样干过,开了个长方形的孔

网友F:
我的看法

各位误解了,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
焊标准的元器件,你的焊盘孔全数是圆的,但是PCB板上要焊接非标准元器件呢,比如有些插件是自己开的模,非标准形状的呢?

我的方法:
 在keepoutlayer层先画出形状,然后加一些足够大的PAD,或者是在KEEPOUTLAYER的形状的边缘部分直接加铜皮,再注明做镀层处理。

楼主:
to 音乐乐乐

还是没找到你说的~!~

只有改变焊盘形状的,孔径的,没有该孔的形状的~!~

网友C:
你把你的焊盘属性对话框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G:
Allegro可以做到

Allegro中的PAD有HOLE-TYPE选项,可以做三种类型的孔(圆的,椭圆的,矩形的).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www.smartever.com

楼主:
音乐乐乐 看看

楼主:
音乐乐乐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