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铜皮问题

楼主(2008-04-27):
我公司生产的电子组件板,有很多在波峰焊、切脚后,就有很多焊盘跷起来(已剥离基板),而且还是固定的那几个焊盘。
本公司用的板厚为1.6mm,铜皮厚度为36μm。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铜皮脱落?是单面板吧?有可能是板材或锡炉温度的问题;
但你是固定的那几个焊盘,那就可能是设计上有一些问题,如:焊环太小等原因。

楼主:
就是想不通

焊盘也是不小的,孔是1.0,焊盘是2.0,这样是正常的,公司里都是用这种方式.有很多种板都是这样,有几个点就是很容易跷铜皮.厂家也提出为什么就是这几个点容易跷铜皮.

网友B:
有pcb给贴一个看看

是不是是这几个焊盘只有很小的引线,热量不容易传导出去?

楼主:
线为1.0mm

楼主:
明天我拍一下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C:
还没看到图呢?

   不知道你做的是双面板还是单面板,我想是单面板的情况比较多,因为双面板我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是单面板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过几天有时间再拍几个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D:
照此说来,波峰焊不是有严重不足的焊接了?

楼主:
和波峰焊有关系?

楼主:
为什么说和波峰焊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