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志们帮忙!刚买了HP V3706不能装PROTEL DXP及WINXP?

楼主(2008-02-04):
请同志们帮忙!刚买了HPV3706不能装XP?只能装VISTA!
请问除了PROTELDXP以外还有那些软件不能在VISTA中装吗?
如果在VISTA下有很多(电工要用的)软件不能用的话俺就去退货了。

网友A:
可以换XP的 嘛

LZ买的电脑肯定可以换成XP啦,
在VISTA 的系统的确是有很多软件用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用XP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