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功放PCB

楼主(2008-02-13):
欢迎拍砖!

楼主:
竟然没有拍砖的

网友A:
问题多多,最明显的是正负电源不对称,不知你是怎么设计

地线严重布线不良哦

网友B:
哇,这块板让我联想起砌拚图。

楼主:
哦,不对称的这个问题我知道了。这个板子是画错了的。

我后来在Layout这个板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发这个板子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呵呵!

楼主:
这个是设计上的问题,没错。是的。

网友C:
请教lz这种形状的线是怎么画的?

是不是在无铜的地方画线,最后取负像啊?实际的线应该没有网络吧

网友D:
是有,可是,这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都象铺铜似的

网友E:
能亮出来就支持

网友F:
明显

明显有错误。做工太粗糙。

网友G:
我也做了个,还不如你的那啊。

网友H:
要单点接地

网友I:
负板画法

负板画法

网友J:
双声道的,如果做不到对称(元件,走线……)

似乎就上不了“档次”,呵呵

网友D:
是什么意思?负板

引用 网友I: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6楼: 负板画法

负板画法

网友K:
间距是否可以大点。这样的间距,有点不安心。

网友D(2008-03-30):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L:
同问:这个是什么画法啊?

网友M:
对称和接地

好象没有考虑接地的问题。对称和接地是很重要的。

网友N:
学习

为什么器件都是针插的呢?

网友O:
用多边行覆铜可以达到楼主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
先把线画好,再用多边形覆铜,和线的网络选择一致,覆铜的时候要设置一下,铜要能埋在线上面,还有与焊盘不要有间距,这个在规则你设置。

我平时画板就是这么作的。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新的做法更方便。

网友O:
楼主的功放为什么没有电位器

音量不可调的吗?

网友P:
问个外行的问题?

    如果是单面板,怎么还有过孔呢?上面是飞线还是怎么处理?比如R4左边和R9右边的那两条线?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P:
补充上面

    如果是双面板,为什么不走粗一点?那可是地线阿

网友Q:
地线走线不好

地线走线不好

楼主:
LAYOUT

25楼: 用多边行覆铜可以达到楼主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
先把线画好,再用多边形覆铜,和线的网络选择一致,覆铜的时候要设置一下,铜要能埋在线上面,还有与焊盘不要有间距,这个在规则你设置。

我平时画板就是这么作的

Layout方法正和你说得一样。

楼主:
LAYOUT

28楼: 问个外行的问题?

    如果是单面板,怎么还有过孔呢?上面是飞线还是怎么处理?比如R4左边和R9右边的那两条线?有什么讲究么?

回复:这是在装配面的飞线连接线。

楼主:
layout

26楼: 楼主的功放为什么没有电位器

音量不可调的吗?

这只是小功率后级功放,没有前级,需要搭配前级电路才能用。呵呵,不然就烧喇叭。

网友R:
继续顶,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啊,高手赶紧出来

我昨晚试了,实在做不出来,望高手继续讨论

网友R:
高手请出来讲解哦!!!

网友S:
LM1875T

Lm1875T是不是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