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等长布线(求教)

楼主(2008-02-13):
最近画了一块板子,等长布线如下,就是不知道符不符合规范,请各位高手帮忙给看一下,谢谢。
信号频率125Mhz,包含一条时钟线,线径是0.15mm,线间距0.3mm,
窄间距(neck)是0.15mm。其中蛇线那块的拐弯间距是8倍线径。

网友A:
等长后电容电感是否能保证一致?

网友B:
问下用什么做的

如题

网友C:
请问你们用的等长是不是用自动布线搞出来的

网友D:
這樣看 不好看啊

中間那段繞線感覺沒繞好

另外請教一下樓上:繞線的間距為什么要保持一致呢?

网友E:
同问:如何在 PCB 中实现等长布线

   如何在 PCB 中实现等长布线,除了晶振和数据线,还有那些信号线需要实现等长?

网友D: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F:
RE

个人感觉:

画的乱七八糟的,实在不敢恭维,确实觉得不好!

网友G:
楼主。实话实说,不要生气。

 具体的布线要求,文档应该写的很明白。嘎哈要问别人?

  就是一个偏移的问题,不复杂。满足文档要求就可以了,所谓的等长,是一个范围而已。不重要。

网友H:
画得还不错。什么线要等长,得开你的要求。

可以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I:
allegro把网格关了吧 太晃眼了

我用allegro一般都不显示网格,颜色设置也不好,画板要注意护眼 哈哈

线宽线距.15 .3满足要求了 就是这个绕线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