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给四层板的顶层和底层敷铜后报的警?请指点!

楼主(2008-02-20):
rc, App, CST, IO, ni
敷铜前,DRC检查通过,分别给四层板的顶层和底层敷铜后,报了30条:
Warning: Connection to overlapping split planes,DRC Stopped.
哪里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说你连接到重叠的内电层。你检查下铺铜,或者内电分

楼主:
谢谢!

敷铜是在顶层和底层啊!内电层在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层和地层,敷铜怎会连到重叠的内电层呢?我有不少焊盘连到内电层了,难道是敷铜通过焊盘连到内电层了吗?如何处理?

楼主:
谢谢

 未敷铜前,DRC检查报WARNING: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Power

网友B:
难道之前你还在内平面层敷铜或画线了?

注意那是负片,看着有铜的地方实际上是没铜的,一开始全是铜,你画哪里它就去哪里的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