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在word文档中打印不清楚怎么解决?

楼主(2008-02-27):
各位老师请指教:

    用Protel99SE画的PCB图,要将其TopOverly 字符层图放进word文档用什么方法?使用Protel2004 DXP 的“文件”菜单下的“smart pdf”功能输出pdf 文件,再用pdf文档阅读器的选择对象功能选中图形复制,再粘贴到word文件里,但这样打印出来的TopOverly层图不清楚(相比直接在Protel99或Protel2004中直接打印TopOverly层图)。有什么好办法?

    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求各位指点了!

各位老师请指教:

    用Protel99SE画的PCB图,要将其TopOverly 字符层图放进word文档用什么方法?使用Protel2004 DXP 的“文件”菜单下的“smart pdf”功能输出pdf 文件,再用pdf文档阅读器的选择对象功能选中图形复制,再粘贴到word文件里,但这样打印出来的TopOverly层图不清楚(相比直接在Protel99或Protel2004中直接打印TopOverly层图)。有什么好办法?

    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懂还是不屑于回答?

各位老师请指教:

    用Protel99SE画的PCB图,要将其TopOverly 字符层图放进word文档用什么方法?使用Protel2004 DXP 的“文件”菜单下的“smart pdf”功能输出pdf 文件,再用pdf文档阅读器的选择对象功能选中图形复制,再粘贴到word文件里,但这样打印出来的TopOverly层图不清楚(相比直接在Protel99或Protel2004中直接打印TopOverly层图)。有什么好办法?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拷贝试一下

顶层字符及顶层线这样好些,楼主可看别人是怎么贴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