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的2410PCB去打板了

楼主(2008-02-28):
最终做了两个板:SDRAM一个做等长的,一个不做蛇形线。到时看看哪个效果好!
有个问题:2410 BGA 的焊接改怎么搞啊?哪位有心得,是否要去开个钢网SMT?听说有人直接用热凤枪吹就可以,请建议下?

网友A:
等你的结果。

根据我的经验,sdram,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B:
可以热风枪吹

高手是可以用热风枪吹的.而且很简单.不过首先要给BGA置锡.然后对准位置.然后吹就可以了.不过要掌握风的温度很重要.

楼主(2008-05-05):
说下结果:两块板性能都ok

运行程序都正常,工作在200MHz。说下焊接BGA过程,给大家参考:开始焊了两个BGA,方法是先在BGA焊盘上上锡,并把多余的锡搞平,为避免虚焊;然后涂上助焊膏,放上芯片直接用热风枪吹;结果一个有虚焊,一个连焊。后面改进方法:前面步骤一样,在用热风枪吹之前先用拔焊台预热到200度左右再用热风枪吹,直到锡球融化ok。焊了3块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