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规则检查问题

楼主(2008-02-28):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利用protel 99画完pcb后,如何检查各焊盘的连接情况。即导线与焊盘的连接是否完好。因为只要导线连一点到焊盘上,protel软件就认为它是连接了。那么drc时就查不出来了。

网友A:
drc没问题的,就是生产出来的也没问题。

记住,pcb只是一个图。了解下生产的流程,也许你会更安心。

网友B:
可以有个简单的笨方法

就是将所有的层都关上,然后检查飞线,如果没有飞线了,那肯定都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