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怎样把底层的电路复制到丝印层上

楼主(2008-02-29):
protel中怎样把底层的电路复制到丝印层上
这样一来测试时方便插件,跳线时也不用翻来翻去了,

网友A:
对PCB厂特殊说明下

网友B:
为何要这样做?不更乱吗?建议在相应的地方加些说明即可

楼主:
vc

测试时有时要改元件位置,有得看好做,

网友C:
层复制

1、按L快捷键,取消其它的层,只保留底层。
2、选择全部,并复制。
3、再按L快捷键,将丝印层选择。
4、PCB中切换到丝印层,执行菜单编辑下的特殊粘贴命令,在弹出的窗口中勾选到粘贴到当前层的选项进行粘贴即可。

网友:
在顶层布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