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关于元器件封装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8-03-07):
各位老师:
我在画一个IC的原理图,它的封装是SOP16的,DXP2004里面有很多自带的元件是SOP16封装的,这样的封装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吗?该如何操作呢,我试了下在我画的这个元器件的footprint里填SOP16,它说notfound什么的,导入到PCB的时候自然就看不到这个元件了,请各位老师帮帮我了,我自学这个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呀!!

网友A:
SOP-16

SOP-16

楼主:
谢谢二楼

谢谢二楼,可是还是找不到。。我截了张图

网友A:
我的PROTEL99库里也没有,不过有SOP-32...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一个,我也是这样,找不到我就自己做

网友C:
...

你随便添加一个带有想要用的封装的芯片的元件库 ,看一下它的封装名称 添到自己的元件里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所有库都是自己做的,软件自带的不一定适合你的。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有时候去找一个库里的元件比自己做一个还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