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protel dxp布线的问题;我在原理图里修改添加了部分元件后再更新PCB后,PCB有的线变绿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间距有问题,我也遇到过,删了从布就号了

网友B:
间距太近了

网友C(2008-04-11):
修改原理图后应该是网络属性不同的线接到一起了

网友D:
把DRC检测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E:
DRC 不要关

检查规则,看看是不是有违反规则的地方

网友F:
间距太近了!!

间距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