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铺铜与表贴元件之间的距离!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改变设置规则可以么?

如题,菜鸟,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在protel99se中修改design rule里的间距就能改变这个

楼主:
能不能请你具体一点了!去看了!改了还是不行

在指铺铜与表贴元件脚之间的距离!大大侠明示!小弟愚钝!以图说明!请各们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C:
改规则,重新铺铜

在Rules中的clearance rules中下拉框选择OBJECT KIND然后选择POLYGEN,下面的选择WHOLE BOARD就可以了,然后在右边的宽度设置你想设置的距离,OK后重新铺一下你的铜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