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中如何将过孔的阻焊去掉?

楼主(2008-03-13):
求教:
在protel99 se6中,在画PCB时,如何将连线的过孔的外层阻焊去掉,使做出的PCB板在过孔处也涂上绿油。

网友A:
Tenting勾上,Global改一次。

楼主:
谢谢

试过了,可以。
谢谢。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我键盘上的Page UP/Page Down两个键不太灵活,所以画PCB时放大/缩小有时按不出来。小键盘上的Pgup/PgDn要留着按数字,使起来也不方便。Peotel99 se6环境下。
我想改成[/](左括号和右括号)这两个键,不知怎么定义。
望指教。

网友B:
有一个鼠标增强软件,可以用鼠标中键缩放,非常好用

楼主:
谢谢gitolf

但很不幸的是,我的鼠标中键的滚轮太灵活了。放大/缩小不太容易掌握。
还是比较喜欢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