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贴片元件的封装型号

楼主(2008-03-21):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如何选择贴片电阻,排组,电感,电容的封装的型号
如何画他们的封装图
晶振的封装图怎么画

网友A: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只要脚间距正确就行了。其它我认为也没什么讲究的。要是你为了不让别人看懂你的产品,你就可把一排放在一起的电阻画成一个IC封装的样啊(呵呵,开了个玩笑,可不能当真了,要真这样那可害苦别的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