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过孔怎么变成这样了?

楼主(2008-03-22):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别人那拷贝过来的protel的PCB中的过孔的外围变成红色了,要是点击bottom layer层,就变成蓝色,以前从来没遇见过,怎么才能恢复正常的样子呢?还望高手们指教。图在下边

网友A:
你可以从板层色彩里面更改的呀

楼主:
我对比了这个和正常的PCB的颜色设置,都一样啊,没什么区别啊。
而且关键是过孔的外围颜色会随着我选定顶层还是底层而相应的变成红色或是蓝色,奇怪啊!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在这个PCB下,所有库中的元件,带孔的元件,孔都是这个样子的,估计是哪个地方设置什么了?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啊

网友B:
过孔

过孔是两而都有铜膜,当你选顶层时是用顶层的颜色,选底层是用底层的颜色,可以从过孔的设置看一下.

网友C:
这个是不同层的颜色设置不同,估计是你的top层设置了红色而bottom层设置了蓝色.

网友D:
你设置问题

你的Multi laye层没有打开,打开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多谢7楼了,忽略这点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