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D6里面的PCB设计中的高亮显示问题

楼主(2008-03-27):
怎样设置才能像protel99se一样单击一个连线,整个net都高亮显示,我不想用Ctrl+单击的方式,这样选中后只能单击clears才能退出来?太影响效率了

网友A:
按Ctrl+单击高亮

Ctrl+空白地方,取消高亮,不用单击clear那么麻烦。
用习惯了,你发现这样更加有效,更提高大局观。

PS:你说的高亮,好像在ad6.7以后就可以,如果你喜欢,那个更方便,他只要把鼠标放上去就高亮了。但是我觉得这样跟不好,最后还是改会Ctrl+单击的高亮模式。

看来这跟习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