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1的PCB板敷铜层应该接模地还是数地呢?

楼主(2008-04-02):
  请问大家:C8051F021的PCB板敷铜层应该接模地还是数地呢?

网友A:
地不用分的吧?

网友B:
我把地分开了,但铺铜铺的是数字地

我外部接的电源直接接到数字部分,然后经过磁珠接到模拟部分,感觉铺数字地抗干扰能力要好一点,因为这个芯片除了比较器和ADC基本上是数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