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6出错问题

楼主(2008-04-03):
请教各位大哥,我在AD6。6画一个单面板的时候,由于简单没有网络,但我在元件间连线的时候总是出现高亮,取消DRC检查也还是有,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看我截图情况

我就是放个元件,用手动布线中的交互布线,一连上焊盘就出错,又不需要网络,怎么会这样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2

网友A:
那当他透明就得了。

不过不建议不画原理图。

楼主:
那样总不好啊

这个高手有啥其他办法呢,简单线路就不要原理图了

网友B:
这不是高亮

而是DRC出错,你即使关掉DRC出没有用(因为已经出现了)。。。
有个菜单可以取消显示DRC错误显示,好象是T/M...

网友C:
为何不要原理图?硬要这样就自己加上网络属性

但回过头来还会觉得画上原理图,并从原理图中导入网络属性更简单。

楼主:
T/M是复位错误标记

我明白是DRC错误,但是违反了哪条呢?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元件一条导线

网友D:
按L 取消system 下DRC errors的对号

楼主:
那是取消系统报警颜色

那是取消系统报警颜色,我不想取消颜色也不想关闭DRC检查,我觉得这样没违反设计规则,所以请各位高手看看,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E(2012-07-11):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同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