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v6.9 下载地址~~~

楼主(2008-04-03):
03.28.08.Altium.Designer.v6.9.DVD.ISO-LCZ.iso (1.39 GB)

MD5:  41d741a605262d6ea5f62d6be79f1ec8   ---------------------03.28.08.Altium.Designer.v6.9.DVD.ISO-LCZ.iso

网友A:
看不懂地址

看不懂下载地址啊

网友B:
要注册吗/?

网友C: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emule下载方式

网友D(2008-05-09):
这是电驴的下载资源

这是电驴的自下载资源
需要先下载电驴下载器

网友E:
电驴格式

网友F:
官方更新啊

我装的AD6.0 然后可以在官方更新的.

比如:从版本6.0.5208升级到5229(文件大小:10.67M)(6.1版本!)

http://altium.com.edgesuite.net/webupdate/AltiumDesigner6Update(5208to5229).exe

而升级以后的版本只需修改  “(5208to5229)”里面的版本编码就可以了。然后复制该连接可以用讯雷下载。

网友G:
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H(2013-04-02):
其实用迅雷也打得开
这里**用的东西ed2k://|file|Altium.Designer.6.9.Cracked.rar|2132945|c3f3251811b96e14eae3dc10f200e61d|h=ERF4RMVLJFOTD4K6NGQDGIVZNGF6CYVI|
ed2k://|file|Altium.Designer.6.0.中文手册.pdf|3494219|2fcf6d6637eac6cfb84b480700eae655|h=NDNIVPOL2SSE5FEK7EMNEXT52X5RXGQ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