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学Protel 99 SE 仿真功能,下面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04):
C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C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C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Q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Q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Q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3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3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3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4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4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4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5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5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5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6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6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6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7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7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7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8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8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8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9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9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9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0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0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0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R12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R12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R12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1 Error: Pin order data (PINS=1:[<pins>]) not in READ ONLY field 4. Pins sorted by pin-name.
S1 Error: Part type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1: type=<part type>(<spice prefix>)
S1 Error: Netlist data must be entered in READ ONLY field 5: netlist=<netlist data>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NetV?_2
Setup Error: The following net name contains an illegal character: NetV?_1
Setup Error: GND Spice Reference Net (specified in Analog Options) is not in the schematic.

楼主:
没人告诉我???

没人告诉我,郁闷呢

楼主:
还是没人告诉我????

英语没学好,大家多帮忙,上面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总体上说就是你画SCH的基本工不够

   你出现的大多是一般的问题,你用金山词霸看看吧,我只说一点错误吧,有些元件你没给加上标号,例如U?,你要给改成U1或什么的就能少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一些元件多出来了。这些都是画SCH的基本问题,要注意。

楼主:
仿真太麻烦了

仿真太麻烦了
电器规则检查不会有错误的
还得去买本书好好学学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