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时候 再往FPGA上引导线是 总是出错

楼主(2008-04-04):
根本就连不上 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导线用错了!

网友A:
要不就是安全距离没有设置!

网友B:
根本连不上~

一个是DRC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NET根本就没设置,所以不行了~

你可以先试着把DRC关了看行不行,还不行就说明根本就没NET~

网友C:
嘿嘿,是你的间距设置(安全距离)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