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protel问题

楼主(2008-04-10):
请教一个protel问题
怎么把原理图里的元件属性中的 Comment的内容统一等于Designator的内容
即Comment=Designator

网友A:
不能这样做吧

 我是这样想的: 好像comment 类似于元件描述,不同的元件有不同的描述,比如RES1,RES2是不同的,而Designator 则类似于网络标号,所以如果将网络标号都搞成一样,就会出错了。

楼主:
RE

不这样的话 要产生了元件清单 元件就不能根据Designator的内容分别列出 而是根据Comment统一列出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是这样

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