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各位大哥请教:如何在POWER PCB下做拼板

楼主(2007-08-01):
 各位兄弟同仁,小弟有一个问题向你们请教,在POWER PCB 5.0 里做拼板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把两个板放到一张版图里,因为在POWER PCB 5.0 里不能进行版图的复制.请各位大哥们帮小弟解决一下.多谢!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机构做拼板

我们公司都是机构做拼板,做好导进来外框就可以,板厂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不可能

在POWER PCB下做拼板是不可能的。厂家是用cam软件来拼板的。
一般只要用结构外形拼板出来好了,autocad可以,powerPCB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