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发来一个Protel99se的图,一动线就乱加节点,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01):
感觉像是图画的有问题,但不知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楼上

是几条短线叠加在一起了,形成了多个节点,问题不大。可以删掉重画这条线,或者选中多余的,删掉。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

感觉像是画图没按正规程序来,但一时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线叠加的原因,检查过了!

网友A:
发个局部的sch看看

网友A:
嘿嘿,发个局部的有问题的那块sch到我的邮箱?短消息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