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自动布线时如何忽略某个网络

楼主(2007-08-08):
(无正文)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

方法1。先布GND,VCC,然后锁定,自动布线。
方法2。如果GND,VCC不多的话,先去掉GND,VCC网络,自动布线,然后加上GND,VCC。
方法3。如果网络不多的话,一个一个网络或者网络类进行布线。

楼主:
回复:可不可以这样

您好。谢谢指点。
按您这样说的,可能与小弟要求的不一样:
小弟之所以不布GND(或其它),就是因为打算对GND不布,等布完了之后,用大面积铺铜来布GND,所以若自动布线过程中不取消GND的话,就会因为GND的布线占用空间而使其它网络受影响,进行变得很乱。您的三个方法一一说明:
1、每一个方法很显然与小弟的要求冲突。
2、第二个方法,也不恰当,去掉GND网络?我研究了一下,要将所用GND焊点的网络属性改为No Net,布完之后再将这些焊盘改成GND,虽然可以批量修改,还是觉得很麻烦。
3、一个一个网络布的方法也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动布线主要是用来进行元件布局的,真正最后出版都是要用手工布的,所以每调整一下元件布局,就想很快自动布一下看效果。您的第二第三方法显然都很慢。

提示,我估计应该可以在自动布线的规则中设置,使某个或某些网络不布。但小弟研究了好久也不会,手上也没书。请您再指点!

楼主:
再回复:可不可以这样

另外,如果小弟的板子上有很多不用的空引脚,因为它们的属性也是No Net,所以,如果用您的第二种方法,将GND先改为无网络,布好后再将那些无网络的改为GND,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先将No Net的焊盘记下来,刚在还原成GND网络的这一步(批量改变)时就会全部还成GND,就出错了。

网友B(2013-10-29):
通过NETLIST中的选项,删除掉不需要自动布的网络,比如GND。自动布线完后,从原理图生成新的NETLIST,再次导入到PCB中,相当于恢复GND。再铺铜。

网友C(2016-07-19):
引用 网友B:
通过NETLIST中的选项,删除掉不需要自动布的网络,比如GND。自动布线完后,从原理图生成新的NETLIST,再次 ...

能否详细点??不太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