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惑,GAL16V8的编程

楼主(2007-08-06):
最近在用GAL16V8,准备选用SMT封装,但是一想如果我要二次编程的话只能把它从PCB卸下来,很容易损坏PCB,再焊上去也不容易,几乎只能用一次。那么对于SMT封装的GAL16V8二次编程有什么意义?(相对于DIP封装而言)请各位高人指正。

网友A:
对一楼tx

一楼tx:可不可以这样:

 1)如果你的pcb还没有做好的话,在你的pcb上预留一个dip封装的GAL16V8
    也就是在板子上放2种封装的GAL16V8位置,管脚要一一对应
 2)在你调试的过程中,可以焊个dip20的座子,便于你插拔GAL16V8,等调试  ok,就可以焊上贴片的GAL16V8了,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