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二极管做一起的那种封装叫什么??

楼主(2007-08-16):
这种共阴极的两个二极管的封装是什么???
那位大侠告诉我
谢谢

楼主:
D5在原理图中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原理图中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种器件的封装是什么?

网友A:
SOT23

SOT23

网友B:
封装?

照片上看是SOT-23的。

你是想知道型号吧?

网友C:
补充楼上同学的

补充楼上同学的:
 DAN202U----(SOT-323), 就是你要的管子

楼主:
原理图里面怎么话这个东西?

楼主:
各位老大,我在原理图中怎么表示这个东西啊??

网友D:
自己画一个啊

你画一个框,上面一个引脚,下面两个引脚
在框里面画两个二极管
多简单明了啊

网友:
板子怎么被焊成这样了?

楼主:
自己画一个??也行啊

网友C:
回楼上:自己画,我看行! 呵呵

楼主:
SOT23,这种封装好买吗??多少钱?

网友E:
BAV99...很便宜。。

楼主:
楼上的本家,我是菜鸟,你能不嫩说详细点,BAV99是什么?

楼主:
在编辑原理图里面的元件的时候我怎么布线?

除了Pin就找不到哪里有导线了

网友F:
to 10楼:不是焊成这样的

 很明显是**电路板的,原板是环氧树脂封的,lz没搞太干净而已,哈哈

网友E:
BAV99是个型号,里面两个二极管,封装就如你的,sot23的

网友G:
~~~~~~~~~~~

自己做一个,多快~~~~~~~~~~~~~~

网友H:
请先量一下大小,也可能是体积更小的BAV99W,SOT323(SC70)。

手册请在 www.nxp.com 上查,或发Email或QQ上问我要。

大量供应SOT23封装的BAV99,NXP(原PHILIPS半导体部门)产。
量大的话含税0.075元(RMB)/个,盘装,3000pcs/盘,整盘起订,不零卖。
QQ:564454990
MSN:syzdq@msn.com
TEL:0571-85459386,139-57180524
杭州旭飞电子有限公司
郑冬青 先生

楼主(2007-09-27):
回14楼

我冤枉啊!!和原理图一样的是bav70
bav99是把一个二极管的阴极接到另外一个的阴极上
不过没有关系,反正不是花我的钱
哈哈,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I(2013-06-21):
有沒有共陽極封裝的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