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 99se铺铜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前几天发现已经完成的PCB看不到铺铜了,以为是同事删了,前天画新板子的时候发现铺铜看不到,把文件拷到另外的电脑上能正常看到,重新安装99se也不行。还有安装前我已经卸载并重启了机器,但是安装完以后发现能记住卸载前最后一次打开的文件,奇怪,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大家不用回贴了,已经解决了

不知道同事将该显示项关闭了,以前没理会过这方面,不知道,刚才一不小心发现了秘密,让俺给弄过了

网友(2011-01-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DXP可以看到铺铜,99se里就看不到了

网友: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B%E6%98%BE%E7%A4%BA里面的方法行不通,到底怎么办呢

网友A:
应该是哪里不小心设置错了吧,不行就用AD6版本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