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中如何一次同时修改PCB板中字体的大小?

楼主(2007-08-20):
DXP中如何同时修改PCB板中字体的大小?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个一个改好累啊~~~

网友A:
选择Label

在PADS里是在Filter里选择Label,然后全选,然后改属性
DXP里面估计也差不多吧

网友B:
在需要改变字体大小的字符上点击右键

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选项,然后设置Text Hight,Text Width,再把any设置为Same就OK了。
很多的书上多有说的,LZ不妨找找书看看

楼主:
了解

知道了呵呵,谢谢各位的回复,因为手边暂时找不到相关的书。还是在学校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