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5SP2小问题

楼主(2007-08-21):
1.如何把某几个管脚设置成热焊盘?我试过在管脚的PAD STACK里编辑属性,使得它具有thermal的属性,但是如果在OPTION的THERMAL选项卡里仍然保持FLOOD OVER的话,这几个管脚不会变成热焊盘,但是如果选择了Orthogonal或者Diagonal的话,相应的所有这种形状的管脚就都变热焊盘了。
 请教如何在保持其它管脚的flood over状态,只针对某几个管脚变为热焊盘的具体设置。

2.如果在PCB图里插入一个图片,当然不会是什么很复杂的图片,一般也就是公司的**之类,放在丝印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