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大家喜欢往背面放器件吗??

楼主(2007-08-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前面可以放,原则上不放背面

不过,放在背面也是经常的

网友B:
我一般吧去耦的104放背面,剩下的全放正面。。

网友C:
尽量单面贴,实在不行才双面贴。

尽量用双面板(甚至单面板),实在不行才用四层板或更多层板。
尽量用通孔,实在不行宁可加两层也不愿意用盲、埋孔。

网友D:
我放在把贴片元件都放后面后面

网友E:
很少 除非实在不行了

网友F:
~~~~~~~~

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