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请教

楼主(2007-08-22):
我见到一块PCB板他的电源走线一边宽一边又变细了(走线不是同一宽度).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没任何好处,只是因为有的地方面积不够只能走细了。

PCB走线总是尽量能粗就粗的,特别是电源和地线等。

楼主:
如这条走线?

它两头都宽一些,没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没别的原因,我就常常这么干的。

什么产品?左下角好几对差分线。

楼主:
好象是路由器或交换机之类.

一次面试是遇见的.

网友B:
而且布线也不规则,宽度突变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