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R-4PCB板顶层和底层间的耐压强度是多少?

楼主(2007-08-22):
四层板,FR-4层厚大约5.6MIL,之间加-90V电压不知行不行

网友A:
PCB Design Tutorial by David L. Jones Page 9 of 25

For non-mains voltages, the IPC standard has a set of tables that define the clearance required for various
voltages. A simplified table is shown here. The clearance will vary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tracks are on an
internal layers or the external surface. They also vary with the operational height of the board above sea level,
due to the thinning of the atmosphere at high altitudes. Conformal coating also improves these figures for a given
clearance, and this is often used on military spec PCBs.

Clearances for Electrical Conductors
Voltage (DC or Peak AC) Internal External (<3050m) External (>3050m)
0-15V 0.05mm 0.1mm 0.1mm
16-30V 0.05mm 0.1mm 0.1mm
31-50V 0.1mm 0.6mm 0.6mm
51-100V 0.1mm 0.6mm 1.5mm
101-150V 0.2mm 0.6mm 3.2mm
151-170V 0.2mm 1.25mm 3.2mm
171-250V 0.2mm 1.25mm 6.4mm
251-300V 0.2mm 1.25mm 12.5mm
301-500V 0.25mm 2.5mm 1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