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17

楼主(2007-08-24):
lm317,我做的封装to220是卧下去的,没有用散热片,它上面的金属片好像不是散热片,不知道怎么做散热会好点,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用散热片

如果发热不是很大,则可以在板上直接附铜,并将金属片与附铜连接进行散热,如果发热量很大的话,就需要加散热片进行散热

楼主:
那铜是什么属性的????

是不

网友B:
把附铜换成焊盘(长方形单面的,无孔)

然后在四周打些过孔,有利于散热,把317压上后焊上,就不用螺丝固定了。不过如果电流大的话,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C:
如果发热不是太厉害,就把317压倒焊在铜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