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07-08-24):
请教各位大虾;
    PROTEL封装库中电阻的封装,比如AXIAL0.3,在实际的电路中,与功率几瓦的电阻相对应啊?又比如AXIAL1.0呢?电容、电感又怎样的?哪位大虾能给偶相关的资料?谢谢哦。

网友A:
立起来焊,好像多少瓦的都能焊上!

网友B:
同意LS

不过功率大的还是焊盘大些好

楼主:
RE

嗯,确实有道理!可我现在是想知道它们间的对应关系啊。有谁能帮帮偶啊?谢谢喽。

网友C:
AXIAL0.3 正常是对应1/4W

书上有这类的说明,你也可以经过单位换算,用游卡拿实物量量

网友D:
批量生产AXIAL0.3

AXIAL0.3 对应 1/8W
AXIAL0.4 对应 1/4W
AXIAL0.6 对应 1/2W
AXIAL1.0 对应 1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