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解惑

楼主(2007-08-26):
我学习PROTEL 99SE ,自己画了一个原理图,下图是其一部分,通过了ERC检查,每个元件都设了封装的,我在将其 Update PCB 时,就出现如下图的报告,我检查了原理图的,那些LED都用线连好了的呀,实在不解,望各位花时间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部分原理图

楼主:
图传错了,是这个,对不起!

网友A:
~~~~

检查一下 元件封装 的管脚定义 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二极管是 a k 定义的pcb封装

只要找一个是1,2命名的封装二极管即可!

网友C:
没有封装!!

楼主:
谢谢大家!诚如5楼所言,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