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里画导线后点右键结束后光标就没有了,

楼主(2007-08-26):
请问PROTEL99里画导线后点右键结束后光标就没有了,需再点一次命令才可以,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你要走好了,点左键确认下,在点右键结束布线!

如果

楼主:
可我想再画另一段导线,

可我想再画另一段导线,就必须再次点命令键可以画,不知是何缘故?一般的不需点命令就可直接画了

网友B:
你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转折还是完全另起一条线?

在在原来的基础上转折前,必须要点“确认“结束前一条线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