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布板,请大侠们教我怎么提高布板水

楼主(2007-08-27):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有点像机器人哈

看不懂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的外形

网友B:
可能是外壳要求吧

第一次画板这水平也不错了

网友C:
第一次的话算不错了

看的出,花了不少心思啊

楼主:
大虾们,那里能改进呢,感觉跟你们贴出来的图差距太大了

网友D:
铺地一下

网友E:
不错,第一次能画成这样!

网友F:
确实很不错了,提几点意见

1、晶振的负载电容应尽可能靠近晶振,其接地端尽可能的靠近所属2051的地端
2、各IC的去耦电容,电源端靠近IC外,地端第一个连接的端点应该是IC的地线
3、标号位置需要调整到器件安装好后仍可见的位置
4、直插晶振下方尽量不要布线,即便是晶振本身的接线,否则工艺上需要加绝缘垫片
5、DC-DC入口出最好加一二极管防止极性接反

这么一小块板上,用了3颗MCU,实在叹为观止,贵公司真是有米,如果晶振频率一样,你可以考虑使用单颗晶振,由MCU之间串接。

网友G:
了解

请教一下,正面走粗线,是地吗
那底面走的粗线应该是电源了
我感觉你走的电源线在图左边的没有和图右边的连接,是不是有其他的线路

网友H:
to 莱鸟

Good!

这么一小块板上,用了3颗MCU,实在叹为观止,贵公司真是有米,如果晶振频率一样,你可以考虑使用单颗晶振,由MCU之间串接。

咋会是3颗MCU,没这么傻的老板。
不能见晶振就MCU

网友I:
把部分原件改贴片不是更好?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F:
16楼,是俺眼花,还是你看走眼?

楼主的板上确实有3颗MCU,一颗PLCC44的51,可能是AT89S52或者W78E58之类的51细类,另两颗俺可以肯定就是AT89C2051或者1051、4051之类的东西。

上面数下来第1颗DIP-8属于MAX485之类的RS-485收发器
上面数下来第2颗DIP-8属于看门狗或者复位IC之类的玩意
右下角的DIP-16属于MAX232之类的电平转换IC。

网友C:
呵呵,菜鸟的眼神不错

看得真仔细啊

网友J:
to 菜鸟

“菜鸟”是你几年前的昵称吧,现在是大虾级的了!

我要快速成长以跟上你们!

网友K:
还不错啊,慢慢来

做多了自然就好起来

谁没有第一次?

谁没有过以前?

哈哈

楼主:
感谢

hehe 太感谢各位大侠指导 继续认真学习

网友L:
TO菜鸟

佩服,佩服,改名吧.

网友M:

第一次比我的好看多了

网友N(2007-11-20):
不错

第一次能成这样很不错了,鼓励一下.
比我当年强多了.
加油

网友O:
不错呀,比我第一次画的好多了呢,还要努力哦

  大概看了看,这样的板工厂生产上应该不会让你做什么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