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Protel99 SE在敷铜的时候会这样

楼主(2007-08-28):
(无正文)

网友A:
样子好特别,会不会是那里有东西呀

网友B:
有点奇怪,没碰到过

网友C:
[原创]关于P99SE敷铜不满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敷铜不满一般是由于在敷铜刚开始时的包焊盘和过孔阶段,在此不满区域的X或Y方向有焊盘或过孔未被包好,从X和Y方向很容易找出这个点,然后将这个焊盘或过孔的外径略加改动,如1.5mm改成1.5001mm或1.4999mm等,每改一次就重新敷铜,直到此焊盘或过孔能被包好为止,此时敷铜不满区域就能敷好,如还不行则再找没包好的焊盘或过孔。

此方法能解决起码90%的敷铜不满问题,还不行就在敷铜不满区域手工加线。

网友D:
敷铜前如果进行了泪滴,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删除那个盘的泪滴再重新敷铜即可解决了

楼主:
谢谢,我就是用了泪滴!

谢谢,我就是用了泪滴!

网友E:
我觉得也是跟泪滴有关系。

我觉得也是跟泪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