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后的疑惑

楼主(2007-08-29):
下图是我学习PROTEL99SE 时随便画的一个板,单面布线的,采用全自动布线,可布出来后一看,竟然有重叠的和交叉的,很不解,就我理解这种情况应该是布不通的啊.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由人工来手工布线呀?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很垃圾的

还是手动布线好

网友B:
自动只能布个大概的

建议多布几次自动,选一个比较好的,手动改下走不通的线
有时电脑也很笨的

网友C:
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D:
不要相信自动布线!!!!!!!!!!!!!

只有真正掌握了手动布线的技巧,才是高手。

网友E:
确实疑惑

我也是经常碰到此类问题,即使解决了,也是多次将线改细了或是将板子该大了试的,不知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F:
自己动布线?

自动布线不行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单层最好手动有是更理想,板子可能也会更小,个人感觉。

网友G:
有同感

是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就用手动布线了。

网友H:
从来不用自动布线!

除了快没有任何其他优点,缺点一大把。

网友I:
有些不很敏感的板,我还是喜欢自动布线,轻松

不过,之后肯定都要改一下的。

网友J:
也有遇到

我也有遇到,哎,麻烦!

网友K:
自动布线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

很多的走线太难看了

网友L:
自动布线的疑惑

如何在protel 99se 或dxp 中单面板自动布线。请各位高手赐教呀,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