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将焊盘属性更改为TOP层后其机械孔还有效吗?

楼主(2007-08-29):
使用PROTEL DXP软件做PCB,
将其中某个焊盘的属性由多层改为顶层,
那么,这个焊盘原设置了HOLE SIZE(原属于多层时就有),
PCB厂商做板时,有的厂商将其打孔,有的厂商却只在有孔处去铜,
而不打孔,
到底正规厂商应该怎样做呢?

小弟不懂,请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

一般是做单面板时会遇到这类拿不准的问题,通常是让焊盘留在MULTI LAYER,然后向厂家声明做单面板,没有任何歧义。

像你这样只想把板上某几个焊盘搞成单面的还真的不多见。按理讲应该是打孔的,不过还不清楚厂家是怎么给机床生成钻孔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