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四层板工艺,via最小能做到15mil吗(外径)?

楼主(2007-08-30):
谢谢大家,亟盼回复!

网友A:
回复主题

我公司通孔最小是20MIL,盲孔16MIL

网友B:
bga的via,我通常作diameter/hole:18mil/10mil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朋友!!!

网友C:
10 14 我用过许多了。12 18。也是。

网友D:
请教

请教各位大虾,盲孔是指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E:
太小了成品率不高啊,还是要听厂家的

网友F:
过孔

主要要看过孔的钻孔大小,用8mil的钻孔吧,太大的话孔环太窄,容易破盘.8mil的钻孔已经是国内机械钻孔的极限了。

网友G:
10MIL可以做

10mil都可以做到,好多公司都用

网友H:
可以做内经5mil,外经9mil的过孔么?

可以做内经5mil,外经9mil的过孔么?

网友I:
你是钱多得没地方花了,要不就是不会大量生产的产品

精细的过孔,如果板厚较厚的话,不良率会较高的,当然你不怕成本贵,哪是不在话下的,当然有厂家能做到,直接上盲孔就行了。

网友J:
我們這里通孔最小是内经8mil,外经16mil,盲孔内经4mil,外经12mil

网友K:
一点愚见!!

通孔最小可以做到6mil 通常厂商工艺为8mil
考虑成本和良率性能, 建议减少使用6mil
目前中国工艺做6mil的话, 良率不容乐观!!

网友K:
请教!!

我现在想学习布四层以上的pcb板!!
不知道现在行业中哪个软件叫为实用!!
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L:
都实用!就看你有什么要求。

要求不高的话就用protel或PADS,估计是最常用的了。

网友K:
高频!!

高频电路一般信号线要求等长等距离画的!!
这样这两个软件都不在合用拉!!
allge 不知道大家熟悉不!!
想学但是没有好的教程!!
请教下: 除了这个软件还有其他好学实用的软件没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