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的个板,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07-08-30):
是个双面板,不过元件全都在顶层

网友A:
布局不够合理,左上的小QFP移到中间点要好很多

楼主:
螺丝孔是固定的

那几个螺丝孔的位置是定死了的
所以只能这样布了
没有办法啊

网友B:
图有些小

你设计的是通信传输用的设备吗

网友A:
什么螺丝孔?那块QFP还锁螺丝?

楼主:
上下各五个

整个板面上你可以看到上下各五个椭圆长条的固定孔啊
这十个孔的位置是定死了的
所有的元件必须在此基础上布局

网友C:
re

lz没有理解:一级菜鸟的意思。
不过,一级菜鸟,我觉得他那个qfp芯片可能是以太网之类的芯片,所以靠近接口也是有道理的。地址数据线是并行的,一般速度不快。

但我同意:一级菜鸟 的意见。布局还有调整的余地。

这是一块不错的板了。

网友D:
请教

请教各位大虾,QFP是指什么东西啊?谢谢.

网友E:
能画出这样的PCB,不容易啊!

不过缺少点什么…,
LS,这个版里一个介绍IC封装的"IC封装术语解析《PCB术语手册》V1.0"

楼主:
楼上的

这板子缺少点什么啊?

网友F:
挺好,不过最左边的大tqfp那一块可以整体下移点,

然后前面几楼说的那个左上的小qfp就可以往右下方向挪点了,呵呵

网友G:
画的很好!!!走线也很规矩

楼主:
关于最左边的那个大IC

为了美观起见
我把那三个大IC的上边沿对齐了
然后左上的那几个小一点的IC就只好那样放了

网友H:
请教 图中两根细的90度的转弯线的有什么讲究?

楼主:
楼上的

你说的哪个方位的线?

网友I:
新人的一点愚见!!

中间偏下的粉红色pad 的接法有90度连接!!
不知道此pad是否是电源线如果是的话最好大于90度要不会产生辐射!!

楼主:
关于那个

关于那个粉色
那块是我对copper显示色的设定
实际那块是一块铜皮
你所说的90度连接是在铜皮内部
我只是为了把它连上线而已
实际做出来后的效果就是从一整块铜皮里伸出一根粗线来
不存在有90度拐角的问题

网友J:
这个板子是不是E1转以太网 的?

好象见过

网友K:
元件摆放不太合理

元件的摆放有点乱,摆好一点走线看起来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