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管在Protel中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7-08-31):
各位大师,求救啊!我最近画一个PCB板上需要画连体数码管,但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能找到资料,苦恼ing~~

我想在Protel DXP里画一个3位连体八段数码管和一个4位连体八段数码管的PCB元件,但怎么也找不到资料。我用的数码管每位大小约10mm * 15mm。

请问各位大师,我该如何去画啊? 还望各位不吝赠教啊!

PS:……刚刚打进去的字居然不见了……郁闷。

楼主:
我没有偷懒。。。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啊!但那些尺寸什么的都不知道啊!不知道该怎么办!+_+|||

我又不想自己去买一个回来用尺子量……(好笨的方法……)

我刚刚开始接触……不懂啊!……各位帮帮忙忙吧!

楼主:
没确定型号

……数码管有很多种的啊……

这我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一直没找到数码管的型号。pcbwang,可以介绍一下吗?嗯……不需要高亮的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啊!

哗!真是太感谢了!我找了一周也没找到……!(=_=||)资料都好齐全!

我现在就去选,谢谢pcbwang~~~!!!(^0^)

网友A:
自己做!如果你不自己做的话,肯定会有东西找不到的!

网友B:
还是没来实物测量吧

要不等板子出来了,买不到东西可就惨啦

网友C:
同意9楼的说法.

我们做板子一般都是先买回器件,有了实物再画板子.以防板子出后,没有货源.

还有,这样可以根据实物大小自己画封装,没有必要完全用软件里自带的封装.
自己带的封装也不一定准确无误.

网友D(2008-10-03):
pcb

最好先买,再自己画,不然按不上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