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来了,发一帖:PADS2005走錫槽方法

楼主(2007-08-31):
首先用2D LINE画一个矩形(右键选Polygon),
根据焊盘大小留意尺寸,点长的一边呈高亮,按
右键选PULL ARC,此时拉向反的方向,此时会出
现一个凹槽的圆形,双击此圆形,出现对话框,
点击Parent图标,在TYPE一栏中选Copper,在层
里面选TOP,点OK,图形变成凹槽的圆形铜皮,复
制一个,层选BOTTOM。让这两个铜皮重合在一起
。再点Terminal,添加一个焊盘,孔和盘的大小数
据要一样,放在凹槽的圆形铜皮的中间,点击此
焊盘呈高亮,再按右键选取Associate,点击顶层
铜皮,再用同样方法点击底层,让三者完全结合
后,再左建点击空处就OK了。

网友A:
锡槽是什么?

感觉你好像就是画出了一块裸露的与焊盘包容在一起的铜皮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直接在solder mask层画一块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锡槽

所谓锡槽是在焊盘上开一小口,过锡炉时让多余的锡流走,不知道这样说好理解不?
如果按你的方法,在画收音机的PVC零件时,脚位一般全都会留锡槽,那在走线时画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