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MS320DM643周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去耦电容?

楼主(2007-09-03):
一个TMS320DM643周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去耦电容?

网友A:
每个供电引脚基本都要配一个的

而且要尽量靠近引脚,一般的IC都是需要这样处理的

楼主:
那我画pcb时,把这些电容都放到dsp四周。可以么?

网友B:
也可以放在芯片背面!

这样可能更好